楼主(2011-07-27):
一块T40的主板只用适配器开机一会就掉电,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插上适配器显示充电,但几秒钟就掉了,显示电池供电,重插适配器又能充几秒钟,反复如何,请高手分析一下哪里的问题,
掉电

网友:
你好好查一下充电电路吧,看一下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