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件如何刻录到光盘

楼主(2011-07-27):
网上下下来是一个ZIP的压缩包  里面就是一些文件
请问这种如何刻录到光盘
求步骤

网友:
直接把压缩包刻到DVD里面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ZIP格式的不是ISO格式

用WinMount打开这个zip包,然后打开WinMount主界面,切换到制作压缩包界面。把zip包中的文件添加进去,最后压缩成ISO即可。

网友:
说清楚你是要做什么光盘,是引导光盘还是只想保存你下载的东西到光盘上

网友:
可数据还是可启动盘啊,用NERO就可以啊

网友:
解压出来之后再用软件以数据刻录方式刻录。

网友:
兄弟你可以下载个刻录软件啊  想刻什么 都可以 还有你没说清时想刻什么盘  只是抱存东西 还是  ??而且 WIN7就自带的刻录功能

网友:
我想找他刻录成可启动的   但他一个ZIP的压缩包

网友:
他都没启动功能,就算你加入了别的启动功能,但你用来干什么?转入别的启动功能能启动你里面的应用程序吗?

随便一个GHOST系统光盘都带启动功能了。

网友:
一个PCTOOLS9 工具   有什么方法让它具有启动功能

网友:
刻数据盘呗  压缩不压缩 都可以

网友:
是做ISO镜象还是做其他什么?

网友:
是光盘映像吗 如果是nero的软件里边有把映像文件刻录到光盘的选项

网友:
你是要做系统镜像还是想要把下载的文件保存呢? 镜像直接做ISO光盘,文件直接选择刻录文件

网友(2011-08-28):
解压好直接拖到光盘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把压缩包里的文件刻成硬盘。。或者把扩展名改为ISO...刻录映像

网友:
刻成数据盘算了。

网友:
先解压出来呗 再用uiso刻进光盘 保存时选可引导光盘就行了吧

网友:
lz还是百度一下如何刻录光盘把!这里三言两语真讲不明白!因为你还没明白光盘是怎么分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