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故障,兄弟们来围观帮出主意!非常给力啊!!!

楼主(2011-07-27):
此机器是集成显卡的.IEM南桥
裸板接可调电源,会自动上电.电流到0.77左右掉下来.
掉到待机0.03.,还会在继续的自动上电,在上到0.7多又掉下来...
接下来第三把又自动上电,这把奇迹发生了.居然亮了....这是什么问题??????????????
有遇到的大侠们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rtc电池没接或者没电了

网友:
电池我确定百分百有电!

网友:
没插主板电池的时候就这样

网友:
我也查了RTC电路,都正常.

网友A: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应该是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应该是不良了

他不是每把都会掉下来又自动上电,有的就自动上电,然后掉下来,不在上去了
有的就自动上电了,然后掉下来,又自动上电,第三把就不自动上电了,.
只有第三把自动上电机器才会亮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维修什么怪问题都能碰到哦

网友:
把内存放到最下面的插槽,或者把下面插槽的内存搞干净。

IBM 的机器有这个习惯检测第一条内存槽

网友:
这个呀,1、不插BIOS电池可以用,2、独显的换个显卡就行,但你的是集显;无解!看看USB正不正常

网友:
你拔过coms电池以后,上电掉电正常,进bios保存就正常了

网友:
不插CMOS电池.重启三次亮机, .进BIOS保存下时间日期就可以了.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