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XP PE模式滚动条后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7):
              就是一块AM2的大板,单桥,之前来的时候是不稳定,有时跑马有时不跑马,后来检查到BIOS,原来是BIOS接触不好了。后来摆正针脚。客户拿走后说坐不上系统,后来我拿东西做了下果然不行,能GHOST,就是无法释放,进PE滚动条那就黑屏,CPU 内存 硬盘 电源 显卡 我都换过了 就是板子的事,之前做过桥, 不知道哪里的事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主板内存那块有问题了

网友:
加下北桥看下

网友:
插诊断卡看主板是否可以运行起来,检查BIOS设置

网友:
黑屏应该还是北桥集成的显卡问题!黑屏应该判断为显卡工作不正常,几个供电的管子量量开电压或者阻值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这种板子我也遇见过 现在还在那放着呐  桥加过 内存 cpu 显卡都试过 就是找不到原因 下布就要换桥试下了 纠结啊

网友:
内存相关电路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加焊本桥肯定是不行了  要不就重植 要不干脆拔了换个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做下桥看看

网友:
一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这这种问题,等高手解答!!

网友:
桥没做好,重新做个桥。

网友:
我做过了,不顶事

网友:
用阻值卡打一下呢!!AMD也可能是CPU问题吧

网友:
就是内存和桥了。。。。。

网友(2011-11-03):
也碰到了这种问题 等待解决 确定是扳子的是

网友(2012-11-01):
我也碰到过这个样的事  楼主怎么解决的??有结果吗

网友:
换板子得了   又不贵也保险

网友:
显卡坏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209-1-1.html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搞不定,是这种情况没有搞定过,南北桥,显卡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