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时序图吗

楼主(2011-07-27):
这是时序图吗 这是时序图吗  我是新手

网友(点评):
其实再加上几个控制信号就是时序图了!

网友:
这个叫供电图比较合适

网友:
我觉得像是笔记本供电电路图

网友: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
供电分布吧

网友(2011-08-28):
问下大虾们。这个时序图是不是要烂记于胸。

网友:
要懂得看,最好记熟

网友:
电源供电图...

网友:
和时须差不多

网友:
什么事时序图啊

网友:
这不是时序图,是电路框图

网友:
我也不知道,,,感觉想电路图中的供电图把

网友:
这是主板的供电图

网友:
版主能翻译成中文就好了

网友(点评):
电源图。over

网友:
就是中文该多好哦

网友:
这不是时序,这只是一份电压图,有待机电压,和开机后的电压输出。

网友:
看各楼:兄弟们的叫法不同,我看应该叫:主板电源上电构架流程图吧

网友:
主板的供电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