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遇到一块怪异的主板,开机跑B4然后老是重复跑,怀疑是BISO的问题,谁有这机器BIOS

楼主(2011-07-27):
客户说这机器是进桌面的时候提示文件丢失然后就自动关机再开就不亮了,感觉应该是BISO的问题,谁有这样的主板或者BIOS发给小弟一个谢啦。

网友:
这机器是连着一个显示器是一体的

网友:
网上查了下,没找打,而已也没见过你这型号的一体机

网友:
因特尔原装板子

网友:
按错了,补充一下
IO/BIOS已经是惯病了

网友A:
更换IO芯片吧,这一故障一般是IO坏了,也可摸一摸IO看是否热

网友B:
这个是工业母板,BIOS不好找做工控设备不可能没品牌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一体机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更换IO芯片吧,这一故障一般是IO坏了,也可摸一摸IO看是否热

不热。回有可能是北桥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工业母板,BIOS不好找做工控设备不可能没品牌

可能是我没有找到把, 这板子能买到吗?
对跟图片上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热。回有可能是北桥的事吗?

北桥供电是否为1。2V左右呢?
你说的这故障也得提供一般的数据信息,不然也没有办法说准。
测试各路电压值也要知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