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1-07-27):
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BISO资料    此机器BIOS参与触发 如果所有条件都满足可以刷个BIOS   独立显卡    由于限制上传.有需要BIOS和图纸的请加QQ:412546350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啊

网友:
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BISO资料  独立显卡

网友:
联想一般故障刷个BIOS就OK

网友(2011-10-31):
我今天也遇到G450独立的,,电流上到1A回到0.88不亮不知是显卡还是BLOS.显卡我看了一下是09年改良的打的白胶。是新核心的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
这个机器bios资料容易丢失

网友:
我又一台联想G450的  外接显  LED却不显  BIOS刷了还是老样子  显卡也做了    怀疑是EC坏  请高手指教哦

网友:
我的 板子和你的一样 显卡独立 集显都有  可LED就是不显  急死了 客户催呢   刷BIOS 也不行   估计EC坏了  准备换了

网友:
换板,这个机器板子不贵

网友:
今天刚接到一台G450机器 进水  二修板  后继短路 还没有细查

网友(2012-02-21):
急需用啊,可惜分不够,我的不过内存,刷个bios先

网友:
估计显示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