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花屏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1-07-27):
显示器花屏了,确定了显示器的问题。就是看字看图片很糊,在截图后就清楚许多。请大师指点下我怎么来处理啊,如果去修的话修下贵不贵啊。

网友:
补充下,本来是开机后一段时间才有,现在基本上开机就有。视觉很不爽,还有电脑是07年买来的。

网友:
联想的基本上都是LVDS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能力的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兴许简单的滤波电容爆浆什么的,

网友:
好的,谢谢啊,我叫我家附近那个修电脑的去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主控芯片虚焊。。。。。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有原件不良吧!

网友:
主板虚焊不可能吧,都用了好几年了。显示器送去了,还不知道结果,明天应该能知道了。修不好的话就去买一个。现在的显示屏是那个修电脑那里借来的。哎~。

网友:
还是没有来回复我,纠结啊。我的屏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