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充电器,只剩下整流桥了还短

楼主(2011-07-27):
一电动车的充电器,用的3842和324的组合,拿来时烧了保险和整流桥的两个
二极管
,还有
场效应管
和3842,现在把保险的位置换成灯泡,把400V的大电容 3842 场管 还有变压器,都下了,加220V的电,灯泡还是亮,那里的问题呢
充电

网友:
4支整流二极管肯定还有坏的。

网友:
都换了2个了 就还有2个不全换掉

网友:
非常简单的事,查另两只整流二极管。

网友:
应该 还有二极管坏....都换了就回好了

网友:
你的PCB板干净吗?仔细查清拉弧痕迹

网友:
修好了,确实是整流桥中还有一个二极管不好,但是在板子上测是没问题的,反正4个二极管都换了,就好了,我把拆下的二极管再测,其中的3个是正向阻值是500多,有一个是1200多,但反向都是无穷大,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漏电,在漏电的时候,也就是灯泡亮的时候,整流桥后面还能量到120多伏的电压

网友:
那就只有整流桥了,,,

网友:
各位真都是高手啊,都整到电动车上啦

网友:
楼主你的实力很强,能应用上电动车上

网友:
有完整电路图,值得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