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为什么我每次植株老是中间那点融化?温度的问题? 但是我把枪口放很久都还是不融化啊。。。焊膏的问题?我加少量喝多量都试过了。。。。  高手们指点我那做的不对了?  不过我每次预热大概2分钟的样子

网友:
中间的是要难熔化一点哦

网友A:
要风枪旋转着均匀加热,我植球一般都没问题 的一次性成功

网友B:
你的 风枪开了多少度!我一般 开在 370  或360   左右  !

网友C:
用风枪吹珠的时候,把温度定在300度就够了,把风开大点,我一般都开到最大,枪口离珠稍微远点,从一个角落按顺序吹,温度高了容易把BGA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吹珠的时候,把温度定在300度就够了,把风开大点,我一般都开到最大,枪口离珠稍微远点,从一个角落按 ...

把BGA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风枪开了多少度!我一般 开在 370  或360   左右  !

和你一样的  以前我都是一次性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风枪旋转着均匀加热,我植球一般都没问题 的一次性成功

我以前也是一次成功 回来我们换了焊膏就这样了  老做不好

网友:
你可能习惯于在两侧停留时间稍微长了点,所以中间受热不均匀。

网友:
焊膏的问题,
以前我用PPD焊膏就经常这样,有的芯片吹爆了还不化.
其实是焊膏已经气化光了, 换用小日本 金宝BGA焊膏后,植珠就是个轻松活.

网友:
俺一般温度260左右。风开到最大。。从角落慢慢的移动。。没出现爆呀。。可能是我做得太少了。。

网友:
我一般是把温度调到300度 无铅的350    风速调到1档  做起来成功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