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不触发

楼主(2011-07-27):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z99s的笔记本  板子拆出来拔掉bios电池后发现能开机  插上bios电池  又不能开机了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供电芯片加焊一下就好了  现在加焊了也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帮帮帮  小弟谢谢了

网友:
c225 mini PCI边上

网友:
这个 你去掉休眠键试试,A8E的通病就是这问题

网友:
你用手摸南桥晶振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学习下,呵呵

kernx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查南桥的待机条件,RSMRST# VCCRTC,RTCRST#  32.768,PWRBTN有没有跳变,还有EC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_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