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CQ40换屏后变白屏后正常

楼主(2011-07-27):
CQ40换屏后变白屏后正常,这种谁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来自: 上海
你确定是屏吗 把屏线重新接下 或者不接屏线 外接看是什么情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一台戴尔XPS换完屏后先白屏后正常的,屏线没问题,还好客户不太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