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一般在哪里哦。。。有知道的没

楼主(2011-07-27):
待机芯片一般在哪里哦。。。有知道的没

网友:
在哪都有

网友:
LZ对二楼的回复满意不?

网友:
3 5V电感的不远处

网友:
问这么多还不如说说你现在这台机器的故障,或者把PDF发上来,不就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了

网友:
一般在主板上!

网友:
在3V.5V电感的附近了

网友:
LZ肯定喝多了吧

网友:
连芯片都找不到
那你是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
初学者  只能多记一些芯片了    比如什么1632  1999  tps51020  ^^^^^^熟练之后看电感就差不多知道了

网友:
问题比较笼统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