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用电池屏花

楼主(2011-07-27):
联想E390用电池屏花,屏花也是偶尔会花,过一会儿就正常了,换了内存,硬盘,电池都没用,是集显,集显的显卡驱动也正常。不知道可有朋友遇到过?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 用电源就不花?

网友:
是的,用外接适配器或者说可调电源都没问题,只有用电池才这样。更换了新电池不行

网友:
你们谁有索尼PCG-5G2T的图纸,我下了两个可是芯片对不上啊,请哪位有的给我一份啊谢谢啊

网友:
现在这个机起动的故障是没有时钟,电压在0.1V这款机器时钟电压正常时多少啊麻烦大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