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8GM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7-27):
一台杂牌NC68的主板,按开机键无反应,强行开机一切正常,开机键盘处有3.3V
不I/O也有动作,没有图纸,不知道电源ON脚到那里了,那位知道请指导下

网友:
直接换IO就可以了!!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
直接换IO,不行就是桥出问题

网友:
好像不是吧。。换东西前还要看看那个南桥到14脚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14脚好像是绿5V。。是到IO的。。不是到桥。。

网友:
先换个IO,再跑下开机电路。晶震,

网友:
是IO到电源14脚吧,没啥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