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s3g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7-27):
刚接了一台技嘉p31-s3g机子,机子正常点亮,但是检测不到硬盘,换了个新硬盘,装好系统多正常的,重启一下打算还给客户的,谁知道就不能开机了,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不显示,显卡内存多测过好的,开机的时候,主板报警1长2短,上cpu假负载没核心电压,上cpu能发热,还有一个问题,cpu供电的mos管G极的压比s和D极的多高,在10V左右,现在一个头两个大了,哪位高手帮帮忙支个招,说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bios?确定吗?如果是bios的话,哪就没办法写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谢谢楼上的回答,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我用来测试用的显卡也坏了,所以就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BIOS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