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看一看,,瞧一瞧!!!!!!!!

楼主(2011-07-27):
有一台杂牌液晶,,通电能显示,但所有按键没有反应,,这是什么问题???又写不了程序!!!有没人见过!!!!!!!!
问题

网友:
检查下按键板吧..看下

网友:
按键坏了,1.2

网友:
按键坏的可能性大 啊

网友:
按键换了没?

网友:
按键板都换过了,不行啊!!!!!!!!!

网友:
按键板都换个 那就应该是MCU 程序问题 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
查下mcu到按键有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