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Y510 掉电不显示, 高手进来看,急啊!

楼主(2011-07-27):
各位坛友好: 本人接一客户故障机,花屏,判断是显卡故障,加焊后,效果不好,所以直接换显卡。 从淘宝上发回一片交换的显卡,装上后,显示联想LOGO后,掉电,不在开机,此时电流为0.08A . 插上适配器自动关机电流上升至0.65然后掉电到0.08 A .  我把外设全部拔掉还是不行。不装显卡,也是掉电,状态一样,裸机测试,亮了一次,装上又不行,现在裸机测试也不行,开机瞬间有5V   3.3 v  ,掉电后电压消失,我加焊PS51020 故障依旧,大侠们,是不是哪个芯片虚焊了,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或者给俺一份图纸,不剩感激啊。小弟在线等。  换显卡,后来又出现这种情况,郁闷。
     谁有这个新款Y510 图纸。

网友(点评):
是不是在搞显卡是把旁边的小元器件搞掉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搞虚了

网友:
有可能啊,可能是加焊显卡的时候把北桥 搞虚焊了

网友:
这个是独立显卡板的,

直接换的显卡板

网友:
你把故障扩大了,BGA的时候搞到其它元件了

网友:
刷刷BIOS,查各组电压有没有,瞬间掉电时,有什么电压没有,还有复位有没有,花屏,一种情况是,时钟IC不稳定,或少时钟,再看看,查钟,正常,查复位

网友:
故障初是花屏 目前现象是掉电 肯定是你做显卡弄出了人为故障在里面了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哪里被你弄掉件没有 做BGA的时候有没有伤大无辜。 这样求助很难回答的。 最起码你也要弄回原故障现象。

网友:
各位大侠先看看,题目,这个是独立显卡板的,主板没有动,只是更换了一块显卡板,其他地方怎么会动到呢,又不是直接BGA焊接到主板上去的。

网友:
是不是插显卡板的时候把槽口针插连接了哟?0.08A的待机明显偏高,另外到0.65A的时候刚好是打开显卡供电的时候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没人修过吗             谁有图纸

网友:
0.65应该是内存吧,我总觉得0.8以后才会到显卡呢,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放电后,装不装显卡板都掉电?电流上到0.65A又掉电到待机0.08A 然后还可以手动触发?还是不能触发,要重接电源?另外.开机从0.08A跑到0.65A时是否有电源跳变?有几次?请讲清楚?另外开机那一会,CPU供电出来了没有?另外你的机是什么芯片组?都没有讲清楚!

网友: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瞬间上升到0.65左右,掉电到0.08 ,手动无法触发,拔掉电源,在插上,还是上诉故障,来回循环,在上电瞬间,测试待机3.3  5 V 正常,掉电到0.08A 左右时,待机电流消失,北桥是PM965  NV独立显卡,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明显的保护掉电,而且没有跑马!刚才问你的开机时CPU供电出来没有?也没有回复?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现在裸板测试,不加CPU  内存,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状态为0.3   0.4    0.21   掉电到0.08. 加上CPU  内存,电流跳变查不多,也是这种状态,急求图纸啊!

网友:
CPU 没有供电

网友:
正在维修中,内存无供电,CPU 无供电,先搞内存供电,  现在急需图纸

网友:
待机的电流大一点吧,去掉显卡看看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瞬间掉电的话,应该是欠压啊!是不是BGA的时候把哪个件弄出问题啦,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去掉显卡,故障一样,我早就测试了,奇怪,我加焊了一下MAX8632 ,开机显示LOGO ,又掉电,按开光无反应,故障跟以前一样,郁闷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CPU,看起来好像是CPU坏了··

网友:
加焊了 一下MAX8632 ,显示LOGO就掉电,又跟以前一样,郁闷,本来是花屏,哪个地方没有动,就是发了一个显卡板,显示一下LOGO 就不行了。期待思路中。跑线路也没有跑出MAX8763 27 接的电阻啊。 这个上电瞬间都有1.05    1.5    3.3  5V 都瞬间有,唯独CPU   内存 没有供电,那肯定就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怀疑是27脚接的电阻有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 大家说的PR64 到底是哪个地方的电阻,不同图纸,标识的不一样啊。期待中

网友:
此版没有图纸,有点图,图纸可参考asus相关图纸维修

网友:
弄好了没 这个确实纠结呵呵

网友:
Y510
是730显卡,这个显卡芯片得要330元呢,改良的
如果是交换显卡板子,价格是200元。一定要选择 北京的交换,深圳的大部分都是修过的,打磨的
这个Y510待机就是0.08A电流
你的貌似是 显卡板的问题。再换一块吧
别乱捣鼓,原来是花瓶,别弄成桥挂了,别听他们的乱说,相信自己

网友:
估计没换好吧

网友:
再换一个显卡板看看,显卡板有问题会这样,保护,便宜的也才100多显卡板

网友:
看看了,如果待机是0.08A的话,那么楼主先修内存供电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待机有点高啊!!!bga加焊考虑别的东西给弄虚焊了吗

网友:
哎。。。故障扩大只能一步步查了,先从电源管理,系统供电查吧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最好先把8732换了再说。功能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我的反复重启呀

网友:
有个电压没出来,或者某个电压短路,看你描述故障的语言,我劝你送给别人修。

网友:
一个简单的花屏机器  被折腾的东一个问题 西一个问题 维修 不能这样的  诶!

网友(2011-09-05):
先修内存供电后修CPU,先找CPU时钟,后找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