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hp 4416s 求助。 手上有此板的兄弟帮忙下 看看。

楼主(2011-07-27):
HP 4416S  AMD芯片组   抓不到硬盘   光驱 无效。
进PE 也抓不到。  USB 可以GO系统进去  但是还是抓不到SATA

Non-systen disk or disk error replace and strike anykey when real

有兄弟手上有此板子吗? 硬盘接口 光驱接口 背面那对电容 阻抗多少?   我的是50欧姆。。。

网友:
找不到硬盘 兄弟的系统是ghost到那里去了呢

网友:
主板故障为  Non-systen disk or disk error replace and strike anykey when real

换硬盘无效。   求解···     南桥阻抗

网友:
这个要把硬盘模式改成ATA的

你改改看

网友:
这个只有  ACPI  和 IDE   无效

网友:
在BIOS设置的吧,进BIOS看看那个改ATA的、

网友:
高手有不,  不要灌水好不。 别人急求助

网友:
能进PE吗?能进就把硬盘的C盘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貌似他说过换硬盘了

网友:
换了也无效,我遇过分区软件的问题,所以我一直都用一键4个区,C盘绝对小于30G,习惯了

网友:
一键分区  C盘 可自己设定大小。   哪位兄弟手上有这板子哟··· 南桥阻抗 sata线 南桥端 50欧姆  正常不···   CD怎么使用?  按F9  不会出现CD   bios设置 也不会自动进入。。。

网友A:
这板子我连PE都进不去,还好我有测试硬盘分四个区装四个系统,进WIN7 VISTA莫得问题,还有一个DOS盘,实测此板严重不支持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连PE都进不去,还好我有测试硬盘分四个区装四个系统,进WIN7 VISTA莫得问题,还有一个DOS盘,实测此 ...

现在是  能进USB PE  但是在进度条那 好像主板都没反应了风扇都不转 1-2分钟。温度那个烫哟。。。
进PE 也抓部到SATA  光驱也抓不到。
开机按F9 启动项 根本没有DVD启动    在bios设置  DVD第一启动  硬盘最后   DVD也是开着的
没用   还是出现 Non-systen disk or disk error replace and strike anykey when real
换了几张系统盘了。

网友:
先测试下硬盘的好坏,再就是确认下bios里面有没有认到
还有可以用安装版的 WIN7试试效果

网友:
那就悲剧了··   不过反正南桥已经订货了   换了再说·   bios已经刷过了·  刷的基地上的。

17# 的兄弟   硬盘已经换过了。   慢装找不到 SATA        进PE找不到sata         用U盘GO 过   在别的电脑上GO过    没用 引导不了

网友:
这款机子的南桥发热量大,会不会虚了

网友:
4416S  我又当了一回杀手。
  不引导,抓不到硬盘光驱。sata 无效
刷bios  无效。  买了个新bios  现象依旧。
不远千里 从深圳发货 AMD南桥。EC  买回来。 换上去。 哈哈···  我的焊接水平过关了···现象依旧。
求助无果,得到的答案 从来都是 一点点一点点。
BIOS  EC  南桥 都换了。唉  看来得花心思去整整了。 开图纸  老爷示波器开。
sata晶振 不起振25M      晕···   狂晕····
没有原装货  从其他板子上拆了个小1号的 25M  焊上。 OK
本来有条件 给秒杀的···晕了我那么久。

现在开机 1720 SMA 什么的报错。换上自己的硬盘OK   不管了。收功。

网友:
SATA晶振是那一个,蓝桥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