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SE2主板

楼主(2011-07-27):
一片ASUS M2N68-AM SE2主板,上电容易掉电,谁有图纸参考一下?碰到很多这样的主板都是这样的故障。参考华硕的维修档案,可能是CPU坐旁的LM3393旁的PRT1不良,只找到一个六脚的小元件,没有换的,直接加焊它以及周边的原件,再次上电,OK正常,碰到有三块同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第一块用了有半个月了,估计是PRT1不良,大家分享一下,有这个主板维修经验的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最好是华硕做售后的维修工程师也来指点一下。
量测Prochot_ref_10MIL和VR_Thermal同时为高电平,LM393输出高电平来驱动PTQ2,PTQ2输出H_ PROCHOT#低电平给桥和CPU座,通知主板断电保护。
PRT1
H_Prochot#   VR_Thermal

网友:
这种板子,都是自动保护了,放下点就好了。

网友:
手上也有块掉电,找不到图纸!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