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触发原来是桥也不是io。。大家来看看。不看后悔,

楼主(2011-07-27):
近排,修很多板,都没有发帖。因为那些都没什么好写的。今天这个技嘉板就真的值得说下了,。,原本是好的主板,放公司几天,拿来试试,发现没触发了,本来以为是io坏了,换后还是不行,,io8718gb,103脚有跳变,102没电压。。挑开,,也没电呀,,奇怪怎么挑开了102脚怎么能开机呢??《谁知道啊 ?》先不管。看测试看没复位。测电压,内存没有电压,cpu没有电压,很多地方都不正常,,,,那就先修内存。。g脚跑电路,,泡泡 。。。。*脏话*,火都来了,,,pwn芯片不见了,,,是谁拆了???真气愤。。经常被偷拆芯片,,而且主板是好的。。。找找,知道那是6520芯片,找个rt9202代换,,,开机内存有电压了,cpu有电压了,复位有了,最后把102脚按下去,没断电,以前一按下去就断电的。关机再开行行了。。问题现在有时钟复位就是不跑马。明天刷个bios看看。。。。。其实中间被我省略了一点,就是我以为桥虚汗了,因为放着放着就不行了,,就加焊桥了,加焊后一看靠,一个超大的包包。不知道现在桥死了没有。。。应该没有吧

网友A:
不会吧,这样的板修过好多次了啊,,论坛上也有发表啊

网友B:
南桥加焊了,再擦个bios

网友C:
6520可以用9202代换吗?
好像不行吧

网友:
6520是可以用RT9202代换的,
坛上也已经有说过的了,
不过 ,/RT9202是不是也可以用不6520代换呢?
没有试过?

网友:
起泡啦。快挺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20可以用9202代换吗?
好像不行吧

绝对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加焊了,再擦个bios

明天就刷,希望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样的板修过好多次了啊,,论坛上也有发表啊

是吗?怎么我没见过,一般不触发,不是io就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O    !
   谢了,     看来有时间得整理一些代换资料上来,供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bios刷了,,呵呵跑马了,,跑ci后01循环跑马。com芯片拆了,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E:
有可能你换上去的IO不行,再换一片,或者有虚焊的脚,如果这样循环跑码

网友F:
6520用8202是带不了的,南桥鼓包一定挂了

网友G:
说得太乱,看不懂,也懒得看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你换上去的IO不行,再换一片,或者有虚焊的脚,如果这样循环跑码

呵呵,原来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得太乱,看不懂,也懒得看

怎么大家能看懂??都是修电脑的吧??还要我说很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6520用8202是带不了的,南桥鼓包一定挂了

桥起包,绝对不一定挂了。。修多了的都知道。。我手上也有几款起包的,一样的使用

网友:
是啊 手上有几块顶星的AM2主板 单桥的 每个桥都有三个包 一样好用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厉害,是不是说你的主板有内存供电出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