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600GSO TC512 GD2显卡短路

楼主(2011-07-27):
一片ONDA 9600GSO TC512 GD2显卡,上电保护,是显卡短路了,测试显卡上管坏了,没有测试下管,上电再次保护,再换一个,顺便测试下管,是两相供电有一项的一个下管也坏了,换上,一切OK.
显卡

网友:
学习了,但你应上下管都量一下的.

网友:
我有一个显卡也是MOS管短路,换了不短路了。可是不亮了。晕呀。
到底还要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
弱弱的问句,什么事显卡上管啊?什么事下管啊?我有块gso也是开机风扇动下就不转了,不知道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