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17联想显示器打开看了下5706烧了一个包

楼主(2011-07-27):
接到一17联想显示器打开看了下5706烧了一个包,于是把那两个都换了,试了试没事,给用户送去了,用户用了两天说不行了,打开看看还是那两个烧了,于是又换上,试了两天没事,用户用了两个又不行了,真郁闷,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毛病啊!各位高手帮忙指导下,现在显示器还在用户家里,只是刚才打电话说又不行了。没法上传图片了不好意思。

网友A:
这个应该和明基的想象类似  换完5706后  别忘了补焊中间的电容和高压线圈    或者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怎样,没事直接换高压板,这样效率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明基的想象类似  换完5706后  别忘了补焊中间的电容和高压线圈    或者直接换高压板

明天补焊下中间的电容和高压线圈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天补焊下中间的电容和高压线圈试试。

不行,加一个四灯高压条,代价也不高。

网友D:
附近有虚焊的,变压器,电容那里,一顿狂焊,下次它就乖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加一个四灯高压条,代价也不高。

没这样做过,高压板上的12V和地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接,开关控制端接到驱动板上。是这样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近有虚焊的,变压器,电容那里,一顿狂焊,下次它就乖了的。

谢了,明天加焊下试试。

网友:
量中间的电容还有没有容量.补焊一趟所有脚.收工

网友:
加焊不行那就要换一条高压条给客户了

网友:
你把那4个  5706都换掉   高压包搞下来刮掉氧化层 再加焊上去
除了5706 还有两个立正姿势的场官  也换了  。
这毛病修了不下20个

网友:
烧了不查原因,,怎么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