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_ENAVDD信号引起的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楼主(2011-07-27):
机型:HP CQ41
版号:LA4107P
故障: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首先 接测试屏、高压板、排线  排除屏部分 确定故障点为主板

没有轻易干桥BGA 查屏接口电路

7 9 11 pin 为0 其他正常 缺少屏供电+lcdvdd 查找信号来源

+lcdvdd 由+3VS通过Q13转来的 查G极为高电平 不正常

查D_ENAVDD为低电平  D_ENAVDD信号是由显卡发出的 随干显卡 D_ENAVDD正常 内接仍不显 查屏供电依然无

测PQ13 G极为高 Q13坏 拆下测量 已击穿 Q13为三引脚 P沟道场管 找了几片料板 累的我眼疼也没找到 型号为AD4V
与是拆掉 直接短接 D-S 屏有供电 内接显示 但是暗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直接短接造成的 应该不是 明天按暗屏继续
修理吧 第一次发帖 大家顶顶 给点动力。。。

网友:
这个板子上的电容电阻没有标注  量起来真费劲

网友(点评):
不知为什么就电阻电容没标

网友:
至少还有电路图,要是SONY,会让你两眼漆黑的

网友:
接上。。第二天 接着修  屏幕是显示的 暗屏  测屏接口DAC_BRIG 信号 为0

查图此信号 到EC 量68PIN电压3.3v 原来 断线了 补线后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板的吧

网友(点评):
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on

网友:
分析思路正确,电子技术功底扎实!顶。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