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掉电维修

楼主(2011-07-27):
如题:首先接到此机的时候,开机试机。还没进系统就掉电。心想“这散热问题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掉电了吧!”拆机吧。AMD 的U,加上NV的三合一的桥。CPU上打上硅脂再来试一下吧,结果一样!摸了摸散热管,温度一般!AMD的U和这桥都容易出问题!心想:可能是桥的问题!为了不妄下结论,还是找了一个CPU试一下。故障依旧,不管了。给客户报个价,桥的问题!客户同意修了。。那就动手做吧。BGA完了之后,都装上先试一下吧!进系统测试5分钟,没有掉电,应该OK了!全部装好,测试一天,没出问题,温度也比较正常!收钱吧!

网友:
换桥,还是汗了一下?

网友:
加焊被。钱出的多就植株下,然后在说换改良芯片

网友:
楼主就是撞大运,给你撞上了

网友:
这种有问题得机器下次来了就是U 坏的什么了

网友:
太厉害了,掉电就干桥,LZ可以可以讲讲你当时凭什么判断是桥坏呢?

网友:
这种三合一的桥坏得多。一般加焊就OK了。不过要处理散热问题!

网友:
只要是单芯片  什么掉电 死机大半是它了

网友:
之前修过同样的机器,也是桥出问题!当时那机器是点不亮,这三合一的桥容易出问题。现在手头有台硕的机器,也是这桥,看情况好像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机,桥的问题大

网友:
看来我的4730Z也是桥的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