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1201K进系统就黑屏

楼主(2011-07-27):
机器是华硕PC1201K,显卡sis330今天系统重装以后,进入系统,跳过XP滚动条以后屏幕就黑掉了,但能开机,能听到开机音乐只是没有显示,能进安全模式显示正常 但键盘鼠标不能用,外接键盘鼠标能用,U盘启动正常。系统换了好几个都不行!系统之家2.0会员纯净版,雨林木风纯净版6.0,系统之家V5.0装机版,番茄花园笔记本万能装机版

网友:
是不是硬盘模式或本身有坏道?

网友:
黑掉的,直接用安装版本装吧,另外提供一个自认最兼容的系统,雨林9.9

网友:
谢谢各位了   问题解决    驱动的问题
我先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然后再重启进系统
到华硕官网上下个驱动安上就行了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问题确实稀罕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挑,驱动兼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