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1-07-27):
正常关机后,再启动,进入桌面后,鼠标无反应,听歌,不管男女唱,都是一个声音,像老人,在唱,清BIOS后,进入桌面正常,鼠标正常,可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上述故障,请问各位老师,是神魔原因造成这种现象,望帮忙解答,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刷BIOS 换IO 拆声卡,,,,最后是南桥。

再最后》》》》》换人

网友:
忘记说了,,先做个系统

网友:
支持楼上,做系统把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吧

网友:
装个系统。然后在放放电然后....

网友:
系统装过好几次,BIOS刷新过,电池放过电,只能用不长时间,下午电池放电后,第二天早晨,或再长一点时间,又会出现上述故障,USB的工作条件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