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维修流程

楼主(2011-07-27):
当拿到一片主板如果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时,第一步:我们先目测看看主板的外观有无损伤,例如:电容鼓包漏液、集成芯片有无烧伤、PCB电路有无烧断和氧化腐蚀等等。第二步:用万用表测量主板的供电电路的对地阻值,来判断供电电路有无短路,主要测量CPU供电、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时钟供电等。第三步:如果测量主板供电电路没短路,这时就可以上电来测量主板的供电是否正常了(但先别上CPU)可以上假负载,但大部分775CPU座主板的假负载上也测不到CPU的工作电压,939、940等AMD的大部分都可以测得到。第四步:当测量电压正常后我们才可以上CPU 和诊断卡测试看看是否能开机,如果不开机再根据诊断卡显示的代码和测量其他的信号有无输出分析故障。

网友:
如果是自己总结的那要支持一下喽,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是复制粘贴来的那还是自己也好好学习学习吧

网友:
我觉得都是前3步都是没什么必要的。。帮你真正修板时?说的就是效率,,你123,步用表测了多少次,眼睛看了多少回??你不累我知道,,一天修几十个板,我们体力精神是有限的。说实话看看表我也不是很累,但看多了我会烦,,,,,再说主板供电短路了又怎么了,,主板,电源都会保护的。。。没必要这么做。我做法先看看板外表,没什么问题就上电,能上电就上假负载,或者一个坏的cpu,测电压正常就上真u。。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