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07-27):
有块英特尔原装主板,不加电,但测量电阻‘电压一切正常,I/O  是 SMSC  172  NR,易坏,换掉后OK!!

网友:
不加电测的电压貌似只有待机而已,你所电压正常容易误导

网友:
因特尔原装版IO损坏都成同病了

网友:
经常遇到INTEL原装板坏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