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画面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1-07-27):
故障现象

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显示器没有画面。

故障分析与处理

有几种方法:

(1)确保显示器加电。显示屏前都有一个小灯指示是否加电。

(2)调整一下亮度和对比度看是否画面会显示(显示器用几个不同的系统来控制屏幕尺寸和画面,可看看显示器文件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也试着调整其他的控制,有时,某些组件的设置也可能导致黑屏。

(3)如果屏幕不是黑屏,而是全白或全灰,并且显示器还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可能是由于它没有接收到来自显卡的任何信号。检查连接显示器与电脑的电缆是否插紧;检查插头上所有的针,确保没有弯曲和折断;试着换一根视频线。不过新型的显示器在没有接受到信号时,屏幕上都会信息提示。

(4)确定您的显示器已被列入Windows的系统设置中。单击进入“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双击“显示器”后单击“设置”,再单击一下“高级属性”,您便可以在“高级显示属性”窗口内看到当前显示器的属性,可以通过单击“更改”来改变。

(5)开机时要注意留意以下几点:

1)如果开机后听到几秒钟单一的蜂鸣声,表明它已成功地完成了内部测试工作,因而显示问题一定出在显示器上。

2)也可在开机后看看硬盘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如果在显示器启动后持续闪烁约90s,同样也表明电脑工作正常。但如果蜂鸣声不连续或终止,或是硬盘不工作,那么问题就有可能出在内部组件,可能是主板或是显示器。

3)如果您听到两声短暂的蜂鸣声或是1长2短,并且您的PC机除了显示有问题外其余工作正常,那么问题就可能是显卡。
30、显示器整屏闪烁

故障现象

使用电脑时,显示器整个屏幕不停闪烁。

故障分析与处理

这种故障可能是电源和插座出了问题,造成电压不稳。先检查电源和插座,尽量使电脑独立使用接线板。

先让显示器独占一个电源插座,必要时可以换较高级的电源插座。另外,一些家用的装饰灯,风扇都可能使显示器整个画面闪烁。如果不是这些硬件原因,设置更高的刷新频率也可以有效地降低闪烁程度。
31、显示器图像模糊不清

故障现象

开机一切正常,但图像模糊不清。

故障分析与处理

显示的内容模糊不清说明显像管聚焦不好,造成聚焦不好的原因主要是显像管衰老,或是阳极高压过低,或是Focus(聚焦)电压不正确。

检查时应从其下几个方面进行:

(1)检查显像管是否衰老,对于一般维修者来说,由于缺乏专用的仪器设备,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进行,具体的作法是:

将显像管亮度电位器开至最大,给显示器加电并观察光栅情况。如果光栅显现所用的时间较长且亮度不足,则说明显像管衰老,如果光栅显现的时间正常(与正常显示器相比较),则说明显像管没有衰老。有时显像管轻微漏气或极间打火也会造成聚焦不好,对于显像管漏气的检查可观察显像管管颈部分,当发现显像管管颈内有“充雾”现象,则说明显像管漏气。检查显像管极间是否打火,可直接观察荧光屏的显示情况,如果显示的内容虽然模糊但很稳定,显像管就不会存在极间打火。故障经检查表明显像管没有损坏。

(2)用高压表可直接测量阳极高压。如无高压表,绝不能用万用表直接测量阳极高压。常用的办法有:

1)给显示器加电时注意听偏转线圈有无明显的高压充电声,若有,一般高压不会有多大问题:若没有,则说明显示器没有高压或高压不足。

2)给显示器加电后用手轻轻触摸荧屏,看有无“啪啪”的静电放电声。若有,则说明电压基本正常,若没有或静放电不明显,则说明显示器没有高压或高压不足。故障经检查显像管阳极电压基本正常。

(3)检查Focus电压。调节显像管聚焦电位器(在行输出变压器上),显示内容清晰如初,使用不到半天,故障现象又重现,经检查发现聚焦电位器旋钮是用硅橡胶固定的,这种橡胶弹性很强,最初电位器调整好后,由于没有重新固定,经过一段时间因弹性的缘故,硅橡胶又把电位器拉回到原来位置,所以故障现象又重现,重新将电位器调整好并用环氧树脂固定,故障彻底排除。
34、显示器无法显示

故障现象

显示器开机正常,但没有光栅、没有显示,开机有阳极高压,但瞬间消失。

故障分析与处理

由于开机后阳极高压消失,所以荧光屏不会有光栅,更谈不上显示图像。开机瞬间有阳极高压但瞬间又消失,说明显示器有高压保护电路动作。所谓高压保护,是对显像管阳极高压的一种限制。高压保护电路也叫X射线保护电路,如果电压过高,X射线辐射过量,对人体是有害的,电压过高还会损坏元器件。

造成显像管阳极高压过高的原因主要有3种:

(1)电源电路工作不正常,造成行输出电路供电电压升高,从而使显像管阳极电压升高。主要原因是开关电源脉宽调整电路有问题。表现为脉冲波形的宽度变宽。

(2)行频太低使显像管阳极高压猛增,超过额定电压。行频的高低,可以从屏幕上直接观察出来,在调整行频时要看看屏幕显示的变化,尽量避免出现图形向左倾斜的状态。

(3)行逆程扫描时间过短,一般是逆程电容变质使容量变小所致。断开90V电压供电回路,并在该回路接l00W灯泡做假负载,加电后测量输出电压为91V左右,是正常的,24V、17V、6.3V电压输出也正常,表明电源没有故障。

调整行频电位器至中间位置,加电后显示器高压正常。只是显示的内容不稳定。说明阳极高压消失的原因是由于高压保护电路动作,高压保护电路动作的原因是行频太低,而行频太低的原因是行频电位器失调。仔细观察行频电位器锈蚀严重,已无法修复。换一同型号新的电位器稍作调整,显示器工作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显示器常见故障分析判断#汇总
原作: 强氧 【显示器常见故障分析判断】

一.画面
1.没有任何显示画面
1.1检查信号线:接头是否断裂弯曲(接口卡端及显示器端均需检查),如有弯曲可使用工具矫正再进行连接。
1.2检查电源:是否接通?显示器端、插座端及电源线是否松脱,断裂。
1.3检查显卡:如果是显卡损坏(电脑报警一长两短)或显示器断线等原因造成没有信号传送到显示器,则显示器的指示灯会不停地闪烁( 橙色灯)提示没有接收到信号。要是将分辨率设得太高,超过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也会出现黑屏,影响显示器寿命,但现在的显示器都 有保护功能,当分辨率超出设定值时会自动保护
1.4显示器的亮度及对比度调整旋钮是否在适中位置(如果太暗会看不见画面)。
1.5内部高/低压电源故障。
2.电脑开机后,显示器只闻其声不见其画,漆黑一片。要等上几十分钟以后才能出现画面:这并不是显示器内部受潮,而是显象管座漏电所 致,须更换管座,拆开后盖可以看到显象管尾的一块小电路板,管座就焊在电路板上。小心拔下这块电路板,再焊下管座,到电子商店买 回一个同样的管座,然后将管座焊回到电路板上。这时不要急于将电路板装回去,要先找一小块砂纸,很小心地将显象管尾后凸出的管脚 用砂纸擦拭干净。特别是要注意管脚上的氧化层,如果擦得不干净很快就会旧病复发。将电路板装回去就大功告成。
?
3.有时候有图像,有时候没有图像。有图像时显示的内容是好的,有时有劈劈啪啪的声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回扫变压器出现了故 障,高压电弧击穿回扫变压器的线圈绝缘层就会产生劈劈啪啪的声音,请找专业人士修理。

4.有时开机后屏幕总是忽明忽暗,显示极不稳定;有时却能够正常显示,显示器和显卡连接也没有出现松动情况。这种情况是在前几天擦拭 过显示器及主机表面后才出现的,在擦拭过程中也没有让水或其他杂质进入:该现象估计有虚焊处,注意显示器内有高压!不要自行打开 维修,请专业人员来维修!
5.画面有亮光,但无图像:
5.1内部图像信号放大器故障。
5.2内部CRT电子枪故障。
6.画面皱溜
6.1水平输出故障。
6.2垂直输出故障。
6.3内部高低压电路故障。
7.画面出现回归线:内部消隐电路故障。
8.画面抖动
显示正常,但字符会不时抖动,对眼睛有伤害。
8.1检查AC220V电源稳定否?
8.2使用过久,显示器过热。
8.3日光灯闪烁影响所致。
8.4电脑刚开机时显示器的画面抖动得很厉害,有时甚至连图标和文字也看不清,但过一二分钟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原因: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潮湿的天气,是显示器内部受潮的缘故。
???说明: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可使用食品包装中的防潮砂用棉线串起来,然后打开显示器的后盖,将防潮砂挂于显象管管颈尾部靠近管座 附近。这样,即使是在潮湿的天气里,也不会再出现以上的“毛病”。

9.画面模糊
9.1现象:我的显示器使用四、五年了,最近开始变得模糊,是显示器寿命已到,还是可以通过旋钮调整?
方法:调节聚焦和对比度。
步骤:一般多在前面板调节,老显示器多在显示器后面调节。如果表面没有调节旋钮,需要打开显示器调节,请专业人员处理,以防显示 器内高压伤人!
说明:调节聚焦和对比度都可能使显示器显示图像模糊。对比度的调节就在显示器前面板,但聚焦电路通常在显示器内部,因此,调节对 比度不成功就应该送修。好的情况是内部灰尘太多,不好的情况则是内部多个元器件老化,显示器寿命已尽。
9.2刚开机时显示器字符模糊,然后渐渐清楚
说明:这种情况是显示器老化的前兆,这是由于显像管内的阴极管由灯丝加热后才可以打出电子束 ,可是当阴极管开始老化的时候,加热 的过程变慢了,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达到标准温度的阴极管,无法射出足够的电子束,所以我们看见的画面会不清晰。
10.画面闪烁
10.1现象:我的显示器的屏幕边缘有闪烁现象,是否显示器本身的问题?
方法:进入Win 9的安全模式检测效果。
步骤:开机刚准备进入时,按F8键,选择"Save Mode"进入安全模式。若不出现闪烁,就可能是显示器类型不匹配。 以鼠标右键单击桌面上无图标部分,选择"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更改"并按照提示操作可以更改显示器类型。请准备好Win 9x的系统光盘。
说明:不一定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把显示器拿到其他电脑上试验,如果还是闪烁,可能是显示器本身的故障。在Win 9x里,如果显示器的类型识别不正确就可能出现边缘闪烁故障。个别的时候可能出现显示卡驱动程序故障,请更换新的显示驱动也应该检测插座电压是否正常。
10.2现象:我的整个屏幕闪烁,过去它是好的,是显示器坏了吗?
方法:检查电源和插座。
步骤:使电脑独立使用接线板。
说明:请先使显示器独占一个电源插座,必要时可以换较高级的电源插座。另外,一些家用的装饰灯,风扇都可能使显示器整个画面闪烁。如果不是这些硬件原因,设置更高的刷新频率也可以有效地降低闪烁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