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没网卡驱动1

楼主(2011-07-27):
给别人的笔记本装XP系统,装完后没网卡驱动,师傅们,给我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谢谢了!

网友:
换个版本从做系统!

网友:
用USB的网卡!

网友:
下载一个适合的驱动,用U盘拷过去安装不就可以了吗!想偷懒的话,就去自由天空下载E驱动咯   http://sky123.org/

网友A:
用驱动精灵 100多兆的带网卡驱动版的  直接可以安装网卡驱动

网友(点评):
直接安装不用下载吗?

网友B:
先用驱动精灵   不行就看看你笔记本什么牌子的  去官网下

网卡没驱动上 你驱动精灵驱毛毛去啊
一般驱动精灵就可以了,除非超级老古董!!

网友:
去提取别的GHOST里面的驱动文件

网友:
找个驱动大全 打一下

网友:
USB 网卡好用吗?

网友:
找个驱动精灵(集成网卡驱动的)安一下就O了

网友:
首先电脑认到网卡了吗?如果认到了 最好去官方下载,有些驱动装上会出怪相的!也可以多换几个系统试试,有些系统要出怪相!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一个吧

网友:
驱动精灵你需要下载 但是你没网卡驱动你怎么下载  你去别人电脑那下个拉过来 在你电脑上解压 不就OK了
直接有网卡驱动了  你就可以上网 用这个电脑工作了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好,关键是要把网卡驱上了,你们说的什么驱动精灵啊驱动大全啊,驱动人生啊,才能使上。

网友:
   我用的是驱动大全 网上下的   一般驱动都有的

网友:
去百度 搜索 驱动之家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都可以的找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精灵 100多兆的带网卡驱动版的  直接可以安装网卡驱动5
驱动精灵你需要下载 但是你没网卡驱动你怎么下载  你去别人电脑那下个拉过来 在你电脑上解压 不就OK了 L直接有网卡驱动了  你就可以上网 用这个电脑工作了
我问你有没有用过集成万能网卡版的驱动精灵,没网卡驱动驱动精灵自己会打

网友:
那种情况去官网下就行。再不行你就查查网卡吧

网友:
如果你有万能驱动包不用联网直接打上就完事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现象,我一般是插个XP系统能自动识别并自动安装驱动的独立网卡,上网后再用驱动人生之类的在线更新驱动软件把所有硬盘的驱动更新。完了撤出自己的独立网卡。如果原来的网卡是好的话,那经这样做后也能上网了。否则就是坏的了,那自己的独立网卡顺便卖了。

网友:
那些说用驱动精灵的,人家驱动都没装上网都上不了怎么下载。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或用驱动精灵安装

网友:
又是一个装了系统没网卡驱动的悲剧哥,强烈要求做封装的仔细点儿嘛, 楼主自己网吧下,回家装吧。

网友:
楼主,你说的不够清楚呀……你是说网卡驱动没有自动装上去呢(比如GHOST版的系统),还是装了也装不上去,还是根本认不到网卡呢

网友:
把驱动精灵,装到U盘里,不就结了?

网友:
恩。这个办法好!谢谢了 师傅。

网友:
哈哈 插独立网卡 和我一样 呵呵

网友:
现在新款机器,没XP驱动;只能用WIN 7及新板系统

网友:
平时多收集些驱动包 还是 有用的

网友:
驱动人生带网卡版试试

网友:
从别的电脑下载驱动考过去

网友:
下载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
用驱动精灵,要不就在其他的电脑上下载本机的网卡驱动

网友:
只能用优盘到别的机子上拷了

网友:
插上网线 就出现网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驱动精灵   不行就看看你笔记本什么牌子的  去官网下

我擦。。。。。你拿U盘,在别的机子上下个。实在不行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

网友:
先下一个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装U盘他会告诉你什么驱动没装好。

网友:
驱动人生也有集成网卡的驱动。。。

网友:
  换  个 版 本

网友:
最好带个USB网卡,先用USB网卡上网,把要的驱动下下来。这样避免了装完系统没有网卡驱动,又要搬回店里的麻烦。

网友:
在其它机子上对照笔记本型号到官网下驱动就是了,如吃不准可打免费电话叫客服发过来,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先装一个万能网卡驱动试试能不能驱起来!如果不能那就看看他的网卡型号,用别的机子从网上下载一个吧!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说找驱动精灵啊,你们碰见过这种问题吗?楼主你直接跟他们说此路不通

网友:
很明显楼主客户笔记本的网卡坏掉了.直接弄个无线路由+无线网卡好了.

网友:
在客户家里装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用U盘的PE系统上网下载~~~

网友(2012-05-02):
用外接usb的网卡下载撒

网友:
用usb的网卡吧 最省事 插上就行

网友:
用带网卡的驱动人生安装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驱动精灵有一个包含网卡驱动的版本几百M吧就可以了找对版本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驱动用优盘拷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官方网站网速慢,不过肯定有。

网友:
没有网卡驱动 比较郁闷 最好是去官网下载 之后靠过来就是了

网友C:
用硬件检测你网卡主芯片主型号然后去驱动之家找相应的型号驱动就OK了

网友:
驱动精灵有带万能网卡版的,驱动精灵安装完成自检的时候有提示,检测不到网络,提示要不要智能安装网卡。安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拷贝到电脑装一下

网友:
看看网卡的型号去网上找个就行了,要不自己给他下个万能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