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源迈拓专修——SATA迈拓跳安全模式实例

楼主(2011-07-27):
效率源迈拓(Maxtor)硬盘数据恢复及固件修复程序打开后,显示该硬盘,不认盘:

状态栏一直很忙

迈拓SATA盘跳安全模式的跳线方法一般和6Y一样

点击OFF按钮,断电
点击SATA安全模式按钮后,状态栏就会变成就绪状态。

然后,点击型号按钮,出现以下字样,这种类似的字样就表示成功转换到安全模式。

那么,我们开始引导,然后检查修复模块。

选择匹配的引导文件*.COD文件。

然后强力加载ROM

看左边框提示OK,就继续下一步, 加载所有模块

看左边框提示OK,就继续下一步, 点击硬盘复位,点击后,状态栏会显示忙,稍后会变成就绪。

点击磁头定位,点击后如果状态栏变成忙了,就需要回写内存文件,如果还是就绪,就做下面一步。

点击从文件获取

选择资源文件,*.RES文件

这样就成功完成迈拓SATA盘跳安全模式,引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