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喧主板,板载CPU

楼主(2011-07-27):
有一块哗喧主板,板载CPU,两条256 DDR2内存,跑C1、B0、45,就不跑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内存有一条坏了,我就拔下一条,用一条试,怎么也不好,我就怀疑北桥有问题,量了一下供电都正常,然后用手压一下,还是不行,反复几次都不可以,无意中用了一条1G的内存竟然好了,测试发现原来两条内存都坏了,郁闷啊!!!测量内存排阻有两个坏了,换上就OK了!!!

网友:
有哗喧主板的吗?

网友:
试机的时候最好别用客户机器上自带的,一是怕弄坏,二是假如有问题会影响判断耽误时间

网友:
要自备好用的零件

网友:
故障还原的时候用客户的,我们自己检修要用我们自己的,因为不确定他是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