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散热不良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1-07-27):
机器配置:华硕P2L97主板,PⅡ266 CPU,32MB 168线SDRAM内存,大宇1511彩显,8GB硬盘,16速光驱,声卡,TV卡,外置Modem。

  故障现象:在使用时,机器频繁出现一个蓝色Windows警告窗口,接着便出现死机故障。

  故障分析:由于警告内容为乱码,出现故障前又刚安装了一个从网上下载的应用软件,故怀疑是该软件带有病毒,随即,将所安装的软件删除并分别使用KV300、KILL98及瑞星等杀毒软件进行查、杀毒操作,均未发现病毒存在。关机并重新启动,约4分钟后,再次出现上述现象,反复多次仍然如此。为了彻底排除存在病毒的可能,格式化硬盘,重新安装系统。当使用Windows 95安装盘进行安装时,在安装即将完成时,上述现象重新出现,使安装无法正常完成。

  故障排除: 细一琢磨,感觉上述故障不像是由病毒引起的,因为该机每次重新开机时,刚开始工作正常,仅在几分钟后才出现死机现象,这好象与机器的某些硬件,特别是CPU芯片的温度有关。关机,打开主机箱检查,当用手触摸CPU芯片的散热器时,感到温度很高,十分烫手,这显然很不正常,怀疑是CPU芯片或是其散热器上的排风扇不正常。在机箱盖打开的情况下启动机器,此时发现,CPU芯片上散热器的排风扇转速十分缓慢,已失去正常散热功能。关机,将该排风扇拆下,用手拨动扇叶时,感觉扇叶的转动很不灵活,故用平头起子插入扇叶根部底下的缝隙内向上翘,将整个扇叶与扇座分离,翻过扇叶时,看到在扇叶的中心部位有一个用数条小弧形磁铁围成的圆罩形,显然,这就是该风扇电机的转子,而定子是与扇座固定在一起的一个微型绕组,若将扇叶与扇座组合在一起,则该微型绕组正好能插在转子的内部。进一步观察发现,在定子轴的顶部和与转子相接的轴承部位都粘有一些干涸的黑色油泥,用纱布分别将其擦除干净,再在该处点入若干滴高级钟表润滑油,然后将扇叶与扇座重新组合在一起,此时,用手指轻轻拨动扇叶,扇叶即可轻松地转动。待重新将排风扇安装到CPU的散热器上,加电试验,可以看到扇叶转动飞快,通电10分钟,触摸CPU芯片,感觉温度仅在微温状态,说明风扇的散热功能已完全恢复。盖好主机机箱后,重新开机并重新安装Windows 95系统,一切正常,长时间连续运行工作,上述故障也再未出现。

  故障说明:该故障系CPU散热器的排风扇润滑不好,使扇叶转动阻力增大,导致扇叶转速低下而失去散热功能,从而使CPU在开机几分钟后因温度过高而进入自保护状态,出现死机的现象。

网友:
弱弱问一下,这机器现在做什么用途

网友:
现在有8G的硬盘没?哪有卖?

网友:
天气热。散热都是问题多。

网友:
从15年前的电脑杂志上拷贝的吧。。

网友:
还有人用这种机器吗?无语!

网友:
这种机器还能做什么用?

网友(2012-11-08):
回楼上的:线切割机等等需要使用ISA接口设备的机器都要用到

网友:
散热不好,容易死机蓝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