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失效引起黑屏故障

楼主(2011-07-27):
故障现象:单位的一台兼容机,采用杂牌主板,芯片组为Intel810,CPU为赛扬733MHz,不经常使用。近日笔者重装了系统,使用几天后,突然出现无法开机的现象:按下机箱Power按钮后,光驱、硬盘指示灯长亮,光驱不能出仓,硬盘也没有出现读盘的声音,显示器黑屏,而且不能通过Power按钮关闭电源,必须拔掉电源插头才能关机。

  故障解决:根据笔者以往的经验,导致这种黑屏现象的原因一般有三种:机箱电源故障、主板故障、CPU有问题。于是笔者首先测量电源的输出电压,±5V和±12V都正常,会是功率不足吗?将其它电脑的电源拆下换上后仍不能解决问题。

  笔者手上没有合适的主板和CPU可以用来进行替换。于是断电后再次开机,电源风扇、CPU风扇呼呼转着,看着毫无动静的显示屏,笔者思索故障点究竟会在哪里呢?过了几分钟,屏幕忽然亮了,机器开始自检,结果有误:CMOS Checksum Error(CMOS校验和错误)。进入CMOS设置后,发现原来更改的设定都变成了默认值,笔者重新设定后,自检正常通过,顺利进入操作系统,看来CPU应该没有问题。通过系统可以正常关机,断电后再开机,仍然出现上述现象。看来问题一定出在主板上了。CMOS设定不能保存,那么CMOS电池有可能已经失效了。拆下电池一测其电压,仅有0.9V,远低于标称值3V。

  笔者以前也见过CMOS电池失效的故障,一般都仅仅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报告”,设定丢失等,但并不会导致黑屏现象啊。还是先更换电池再说吧。换了新电池后,笔者重新设定CMOS,反复试验,故障居然彻底排除!看来CMOS电池失效也会引起黑屏,希望笔者这次排除故障经历能给各位遇到黑屏现象的朋友带来一些经验

网友:
朋友分析的挺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