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E1920NW W25L4006E 程序???

楼主(2011-07-28):
求三星E1920NW W25L4006E 程序。。。故障为不开机,,,电源板上所有电压都正常。。后来我刷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959这个后开机和关机,但是显示不正常。
花屏啊。。应该是程序不对啊。。。。所以求助一下。。。谢谢!!!

屏型号是:LTM190M2-L31

网友:
屏是好的。。 因为我在别的板上点亮过。。屏是正常的。。。。就是程序不对了。。

网友:
我也有块三星的屏,好难配板啊!刷来刷去都刷不好

网友:
怎么没有人有这个程序呢。。。。继续求助中。。。确定是程序问题了。。
因为我用以上的程序然后再用其他屏。。显示一切正常。。但是用原来的屏在其他19寸液晶上面点又是正常的。。。说明原来的屏也是好的。。驱动板也是好的。。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继续等待

网友:
看来这个程序还是凶多吉少了。。。。。应该没有人有这个程序了

网友:
在网上都买不到这个程序啊。。。好晕啊。。。。

网友:
三星E1920NW的显示器,用到好几种屏,我碰到的就有四种: M190MWW3     LTM190M2-L31       HT190WG1-600   ,另一种想不起来了,刷程序时注意屏型号

网友:
是啊。。。。所以这个程序都没有啊。。。客户已经拿回去了,说不修了

网友(点评):
你的程序下载后不能用。。。只有1K。不是程序来的。。。你上传有没有对啊?

网友(2011-08-28):
我下载了。。下载后用不了。。。。不行。。。。不能用。

网友:
网上下载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