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60上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烧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1-07-28):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块板,是型号是MS-7360,电源IC是ISL6322,上电断电的现象,不插P4小插头就不会了,问题就出现在CPU供电这块了,我量了一下供电MOS的阻值,有一个供电的MOS管短路了,我把短路的那组供电的MOS全换过了,在再开机还是自动断电,然后我把电源IC也换了,再上电测量,上管G极没有驱动电压输入,我查了一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VCC PVCC VIC# EN,有时正常,实在没办法了,我把供电CPU供电的MOS全部换掉,连电容也换了,电源IC都换了,还是没有驱动电压输出?  求救呀?
(下管G极有11V左右的驱动电压输入)

网友:
补充一下,电源IC我换了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