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GF78的AMD版无供电

楼主(2011-07-28):
此板故障应该是内存供电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输入1.9V内存电压  控制是0.6V造成输出也是0.6V电压偏低 控制端还连接2个小三极管 控制脚的电压是被这个三极管导通拉低的 下面的管B极没有电压 线路一直进入桥 也就是说桥没有发出高电平信号给这个三极管的B极 不能导通拉低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使他截止 测试桥的工作条件没有发现问题 奇怪的是总线1.2V对地阻值只有5欧 但供电正常也没有发烫的零件  加焊桥也无果 难道桥挂了?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可能太菜,看十几遍了也没看清楚楼主想说的意思

网友:
可能性很大。。。总线应该不会只有5欧姆。。。

网友:
你这控制是0.6V输出也是0.6V中的控制是控制哪里的电路哦?

网友:
直接换板子。这种故障修好使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