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一晚上,又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1-07-28):
杯具。昨天试的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

富士通17寸的本本。原来也是这毛病,换过南桥。好了。

谁知道,还是有这毛病。。昨天反复开关都没问题。。

今天早上再开,就没反应了。

有一个现象,我按一下开机键,电池灯会灯一下。。不按电池也是这有反应。。

有没有哪位达达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能不能再说详细些

网友:
我昨天一台R400也是一样,以为修好,第二天又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拆下板子加电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拆下板子加电试试。

前天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没有做任何操作,又能点亮了。。郁闷。。。

网友:
是不是你板变形了啊,你装机就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吧

网友: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啊,没看明白 。

网友:
前天修了台显示器当天开一天都好的,第二天上班打算通知客户来取了,开机居然开不起来了,悲剧

网友:
你再裸板试试呢,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有可能主板变形,我就遇到过

网友:
有可能主板变形,我就遇到过

主板是小板不是大板。也没变形。。

晶振有可能有问题。。。去查查这个。。

现在我在这里点了半天,又能亮了。。正常了。。。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那个相似   状况是 裸板可以开机..但是装上去也可以开机  就是有的时候就开不起来   ..这个问题我搞了好久我才搞定   好像是装的机器有个东西碰到底线了吧   只有我把键盘拿下来就可以开机    我就在键盘下面放了一张纸就好了。。我也搞不等...

网友:
查一下不开机的时候,触发的工作条件满不满足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挺多的啊,有这样的事。查起来很烦的,今天好了,还不能过夜的事,晕倒

网友:
与壳有大面积接触的地方贴点纸胶带绝缘。再好好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