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驱动难打 不用去官网找驱动 PE下备份驱动方法!!!

楼主(2011-07-28):
PE下备份驱动方法 解决驱动难打问题  HP等等笔记本不再是难题!!
1 你U盘启动要用晨枫3.0
2晨枫3.0里面有个驱动管理可以备份驱动
3进PE备份驱动到其它盘 (如果重新分区将备份路径保存到U盘,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声卡.显卡.网卡驱动等,也可以全部备份)
4直接装系统 在加载驱动时取消所有驱动 (或者对应你备份的驱动来取消)
5进入系统我的电脑右键属性 硬件/设备管理器/安装打问号的驱动路径是你备份驱动时的文件,也许有多个文件夹 经验丰富的可以快速找到对应的驱动 经验少的你只能一个一个去试啦 直到所有驱动全部搞定 重新启动
  以下省略~~~ 自己试试 很快就知道 以前令你头疼的驱动问题 解决啦
    可能这个帖子对高手来说看了就是浪费时间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刚刚悟出来  才发上来 和新手们分享

网友:
有什么不足 大家给意见  谢谢啦

网友:
汗  这 早就知道了   用U盘启动里   就去后就有驱动备份的      不过这帖子  对新手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点评):
都说了 给新手看滴 你就别刺激我啦

网友A:
现在的镜像里驱动都挺全的    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B:
有备无患,像客户资料,不问清楚就装系统,把人家资料弄没了,人家找你要,你也头大

网友(点评):
好像你没理解这帖子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备无患,像客户资料,不问清楚就装系统,把人家资料弄没了,人家找你要,你也头大

不就是备份驱动吗,有备无患你不懂意思??举个列你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备份驱动吗,有备无患你不懂意思??举个列你也受不了?

可是备份驱动和数据也没关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镜像里驱动都挺全的 不用这么麻烦吧

如果你遇到一些另类的板子,你就知道了。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找不到完全匹配的驱动。主板上的芯片又看不清是什么型号的,花几个小时去找那么个驱动都找不到。装个系统才多少钱啊?

网友:
我用的就是晨风3.0,,,但是不敢用这个备份,怕有病毒

网友:
先用驱动精灵备份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遇到一些另类的板子,你就知道了。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找不到完全匹配的驱动。主板上的芯片又看 ...

前两天终于见到了   CQ40装XP   声卡驱动死活弄不上  折腾了 两个多小时

网友:
也算是新手用得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