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

楼主(2011-07-28):
靠近电池的晶振对地阻止多少?如何测量的?

网友:
是不是32.768那个

网友:
COMS电池边上的是32、768的

网友:
不过你最好还是拍个图  上来吧。里面有很多的结构不一样

网友:
那 个 一般用示波器测量  没有那个 我一般测晶振 2角有电压差 就认为它是好的了 或者直接代换

网友:
对地680-730之间

网友:
我一般是测他电压,不测阻止。在0.22--0.47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