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坐量产成功后为什么不能进PE 求高手指点。。本人感激不尽。。

楼主(2011-07-28):
量产工具PS2250 电脑维护工具4.0  成功后显示CD光驱  进入BOOt 调成CD-CROM 引导 插入U盘 可以引导 就是进PE进不去 显示英文 要么就是直接从起机器 其它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 比如;硬盘 内存 分区 都可以使用就是进不去PE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是不是机子太老啦?你换个版本试下啊

网友:
                                                这样是不是量成功了啊

                                            都可以播放的啊

量产过程中把U盘量产成本地磁盘了 但是可以打开使用

现在用量产工具从新量产一下 可以为什么不显示原来的样子了
就是数字2 现在变成白色的方块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用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换大白菜制作

网友:
先要把U盘量产成普通U盘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杏雨梨云的pe也不错啊,量产成普通盘,再做pe。

网友:
一个所量产的系统,一个这台机器有可能不支持的所量产的。

网友:
我量产过的U盘不下10来个, 刚好手边有1个PS2250, 量产请上数码之家论坛,那才是专业

网友:
量产成光驱的兼容性不太好,用软碟通直接把系统镜像写入U盘,一般的机型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