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PCI报错

楼主(2011-07-28):
早上接了台东芝M200报错,以前只修到时电容问题多,开机自检就提示PCI报错,然后按F1就重启F2就进去BIOS,然后就把那些外设都拔掉还是报错,相当于裸板了,摸南桥很烫,各位晕倒过这问题的·帮个忙告诉下。谢谢。

网友:
南桥坏了,或则PCI线路有问题 你打阻值了吗

网友:
重点看网卡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