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43新发现之LE4维修

楼主(2011-07-28):
接修一块LE4,上家说已搞过EC和南桥。上电待机电流0.01,开机电流上到0.08后掉回0.01,测南桥已发出SUSB#,SUSC#,显然故障在供电部份。测除3,5V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电压输出,看了下时序图,从1.05V和1.5V供电下手。

这两组电压由MAX8743控制,具体电路如下图:

   测MAX8743 PIN4  VCC=19V,PIN21  VDD=5V,PIN22  VCC=5V,PIN11 12 ON1,ON2=3.3V,PIN6 SKIP=0V,PIN 10 REF=0V.除REF以外似乎没什么不对。测REF外围无短路迹象,怎么样?8743好象挂了吧?当然,我也是这么想的,换8743,无效。仔细测下电压,发现开机时1.5V那组有输出到约0.3V时掉,1.05V那组根本没任何输出。8743可以确定OK,问题又折回到REF,0V是否正常呢?记得有的IC  REF电压要在触发后才建立,8743是否也是这样呢?找块采用了该芯片的板测下,果然如此。看来问题另有所在啊,测负载,MOS,FB等外围电路没有任何问题,呵呵,看来这板有点意思,不下功夫是不行的了。

遂逐一测相关引脚,测到PIN8 OVP=0V。0V?不对哟,从图上看来该脚电压应该是上电时5V,而触发后约1.4V才对,找来好板一测,果真。就PIN8的功能而言,它的电压不对引起无输出很正常。在好板上做下试验,把OVP电压设为0V,故障现象居然一模一样!嘿嘿,有戏了。直接搞OVP电压,很快查出是PR68开路,拆一个,搞定了1.05和1.5V,不过电流上到0.25左右停了,也不掉。

这里先总结下MAX8743容易忽视的地方:

1,  REF电压是要在工作后才建立,待机时为0.

2,  OVP电压异常导致无输出。

    先别美,继续修机吧。电流到0.25停住,明显是VCORE没工作,测MAX8771 PIN19,25两脚电压只有3.4V,难怪。找到这个电压的出处,如下图

测得PQ26 PIN5,6,7,8电压5V很正常,PIN4电压只有4V多一点,那5VSUS只有3V多就很正常了。看这图很容易想到是15V的问题,测15V电压居然正常,那回到PQ26外围电路吧。找到容易出问题的PC39,板上并没装。那就只剩下PQ27,PQ14,PQ26这3个元件了,一个个拆,当拆到PQ14时电压已经上升到了约13V.就是它了,从IBM料板上拆一个装上,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