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40 51125发热。电流0.13

楼主(2011-07-28):
来自: 山东济宁
如题:HP CQ40 51125发热。电流0.13无待机
求助

网友:
3V,5V有没有啊?电流过大负载有短路,

网友:
这个是系统供电芯片,换掉看看啊

网友:
芯片发烫,待机电流过大,后极短路吧

网友:
后级短路 芯片本身 反馈电路 都会引起短路

网友: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的话一般就是负载过大,负载一般在ec上 可以拆掉看下

网友:
修过一次类似的 换ec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