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般买的什么牌子的BIOS编程器?

楼主(2011-07-28):
我最近想买一个笔记本BIOS编程器,不知道买哪种好?反正就是性价比高的,支持的型号多的就行了。请问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小弟再次先谢谢了

网友:
西尔特 500P

网友:
3000u 500p都可以价格相差1000元

网友:
高仿的3000U用的很好,目前一直在用

网友:
新的西尔特500p
旧的西尔特580u已停产比500p支持的芯片多
或者3000u一步到位,不过也已经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