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信号怪异问题!!!!

楼主(2011-07-28):
显示器,接别的主机没问题。主机,接别的显示器没问题。
显示器接自己这个主机就没信号。

网友:
把分辨率调小了再试试

网友:
2楼正解,应该是输出带宽超过显示器范围了。

网友:
先确认连接线没问题 再去设置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