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信号怪异问题!!!

楼主(2011-07-28):
显示器,接别的主机没问题。主机,接别的显示器没问题。
显示器接自己这个主机就没信号。

网友:
这一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的,找的很多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改了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主机和显示屏不配,那一个可点亮的显示器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同一个问题,提了两次啊。

网友:
线换了没。

网友:
额 楼上正解   先换线 不行 再到别的显示器上面 把分辨率  调低   再不行 就有可能 是显卡 驱动问题

网友:
先把分辨率和刷新频率降下来再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第一,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第二,就是你是独立显卡,你插集成上面了

网友:
好像是第三次了。

网友:
分辨率和刷新频率  显示器都有自动识别的那个键啊      或者重新启动按F8 进安全模式去调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应该进VGA模式调整,不要误导人家啊,

网友:
碰到过,后面解决方法是换显示器才行,两个东西都是好的,就像是不兼容一样,楼上说的改分辨率和刷新频率,那不是那个问题,分辨率和刷新频率要是高了,会出刷新频率超出范围,而我用一台能在那台主机上点亮的显示器全设好,1024*768,刷新频率为60,然后换上原来用的那台显示器就是不行,但是这台不亮的在别的机上完全正常,

网友:
这样你换一个显示器到你的主机上看能点亮不    若还点不亮 如果你是独立显卡的话  肯定是显卡插槽接触不好    经常遇到        分辨率产生的问题是进系统时才无信号的   自检 进BIOS什么都可以

网友:
这个饿也遇到过,  最后的方法,下了个驱动人生,显示驱动的事。

网友:
我这有一台17寸纯平显示器用来试机的,可能可你说的差不多,就是基本上是集成显卡的主机,开机进进度条之后就黑屏,这时,如果主机接到别的显示器也一样显示不出来,如果开机进进度条之前把数据线拔开,等进系统蓝天白云后,再接上显示器,就可以显示得出来;如果主机是独立显卡的话就没事,不用拔数据线,开机都正常,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有更换显示器,怀疑是显示器程式上的问题

网友:
学习  学习怎么成为正式的会员  好慢啊

网友:
改分辨力就可以,或者开机按f8进VGA模式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
先把分辨率和刷新频率调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