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信号怪异问题!!

楼主(2011-07-28):
显示器,接别的主机没问题。主机,接别的显示器没问题。
显示器接自己这个主机就没信号。

网友:
这怎么可能啊  汗  换个VGA线试试吧

网友:
是你的主机分辨率调的高了,调到60MHZ的就可以了

网友:
线没问题  显示器都是液晶19

网友:
你一开机没信号还是进画面没信号  进入VGA模式看看

网友:
分辨率跳高了

网友:
1.一个是开机就没信号。(换显示器或者换显卡都可以解决)
2.一个是系统启动后进桌面的时候就没信号(安全模式没问题,换显示器或换显卡都可以解决)。

这是两套电脑各自的问题,不要混淆。

网友:
你的分辨率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很纠结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同日碰到这样的问题。主机接创维电视。一台显示信号无连接(在楼下连接东芝电视一切正常,电脑显示器正常)。一台主机连接到创维电视显示很暗(在楼下连接东芝电视一切正常,电脑显示器正常)。创维电视设置亮度调到100了。还是要离显示屏20公分才可以看见模糊的电脑操作界面。分辨率是1024*768  60HZ

网友(2012-04-04):
还是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2013-12-14):
估计是屏幕刷新频率没调对,改成60Hz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