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8632 电路中,PR64 是哪个电阻,那个引脚相连的

楼主(2011-07-28):
  各位老大, 本人才学肤浅,现在1.8V 没有输出,芯片是MAX8632   联想Y510  因为没有图纸,在论坛上,经常看坛友说,先换PR64 ,不知是哪个引脚上的电阻,  基本测试情况    17  VIN  19

网友:
17 脚19   V              22 脚   VDD  5V   ,REF  无,     SHDN   无,没有图纸,这个控制信号找起来真的很麻啊

网友:
这个图纸很多都有的。
刚刚我修的T60机器里面就有这个芯片的图纸了

网友:
奥,我找找,主要是想知道这个控制通过多大电阻到EC

网友:
看图纸找就OK